台达(DELTA)PLC
台达DOP报警

楼主(2006-09-26):
请教yangyafeng老师:
台达DOP A57的报警该如何设置.选项下的警报定画面中的
读取地址同编号是否对应,假如我设地址为1@D100,是否认
为PLC中D100=0不警报,D100=1为编号1内容的警报.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是!编号1就是D100的bit0,编号2就是D100的bit2,.......

网友B:
每条报警信息对应设定寄存器相应的位,正如上面lesing.du所说。需要说明的是,当报警笔数超过16笔时,人机会自动占用设定地址后面的寄存器,那么第17笔报警就对应新占用寄存器的bit0......依次类推。

网友C:
也可以使用m点这种位装置来实现报警功能,但请注意m点编号必须是16位的启始地址,如m0,m16,m32...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再向各位请教一下:
1、在报警设定中设好各BIT位的报警信息后,是否还要在相应编号指定的画面中加上一处报警显示中的当前报警元件.
2、当报警消除,显示的报警画面是否会自动消除,返回原来的画面。报警编号指定的画面是子画面和主画面是否不同。
谢谢各位。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台达的WPL能支持在线更新吗,我用WPL2.08好象不能在线更新,只能再下载,没三菱的方便,可在线更新,也可模拟运行.但通讯功能没台达好用,自带485口,MODRW命令用用也很方便,驱动变频器省钱也省事.

楼主:
写错了,我用的是WPL2.07,我下的WPS2.08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