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高手

楼主(2006-09-26):
请问亚控组态王(版本6.51)能否与 AB 的SLC5-03 通过串口建立连接?
我首先使用RS Link配置串口,然后使用亚控组态王软件定义变量OUTPUT,并建立画面,在画面中输入文字,该文字的动画连接设置为变量"OUTPUT",监控 AB 的SLC5-03 的N7:0字装置,可是组态王6.5无法与AB的SLC5-03建立连接。不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将画面切换到view模式,点选'调试">>通讯,然后勾选"通讯信息"、"读成功"、"读失败"、"写成功"、"写失败",然后监控组态王信息窗口,出现下面的现象,还往高手给与解答。

网友:
你是走串口的,怎么设置成了以太网方式了,晕!看硬件帮助!QQ:454527178

楼主:
请问454527178
不好意思,我们公司不允许使用QQ,你有没有邮箱?
可是我选择的串口就是COM3呀!COM3为USB口,我通过一根USB/RS232的线与AB SLC5-03的标准编程电缆相连,怎么就设置成了以太网格式了!请您帮忙一下!

网友:
那就是你的RSLINK软件设置有问题了,我是上海的!66059810@163.com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用OPC连接很方便就实现了!

网友:
OPC没有直接的驱动好,SLC500的是支持的!直接用驱动通讯,是首选!

楼主:
谢谢454527178和匆匆1,我现在还没有调通组态王和SLC 5-03,以后再向两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