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电压保护去掉的後果?

楼主(2006-09-26):
由于断路器老是要跳,设计人员说可能是失压保护过于灵敏造成的,可以把线圈拆掉。
请问各位,如果把失电压保护去掉,会不会造成怎么後果?
我们这路低压出线是连接电机的。

网友A:
得看是何种设备,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行的,你下面连的是马达呀.突然来电时要出事的.

网友C:
同意 楼上!!

但,目前的断路器,或者,马达保护开关都有失压保护的功能吧,不要太担心啊!!

网友D(2011-06-01):
一,低压断路器的失压保护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能取消的,特别是连接的是电动机。原因是当电源失压后,电动机停止运行,由于低压断路器没有失压保护不会自动跳开电源,在系统又恢复电源后电动机会就自动启动,这样有可能会损坏了所带的旋转机械,严重时有可能会使电源的总开关跳闸引起事故的扩大;

二,如果低压断路器的失压保护机构损坏的情况下是可以取消,但在取消了失压保护机构后要再增加一套失压保护的继电保护装置。

网友E:
同意4楼的说法!顶下~~供电系统固定是逐级保护装置的,电气的保护装置就是起保护作用,避免发生人身电气设备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