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9-26):
请教各位:1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二根输出线短路会怎么样?
          2两个电流互感器或两个电压互感器可以并联用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否则电压较大,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否则也会造成电流过大。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流互感器不能并联使用,同样,不同电流等级的电流互感器也不能串联使用

楼主:
那么相同等级的就可以了吗?我想用几个相同等级的电流互感器并联使用,不就可以省几个电表了吗?不知是不是可以哦。

网友B:
怎么并联,意义是什么?

网友C:
是要串联吧,还有它们的二次侧为什么都是接地,

网友D(2011-05-30):
一,a)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是可以在短路状态下运行,而不能在开路的状态下运行,如果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就会产生高电势对二次侧的设备和人身的安全受到威胁;b)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运行时是可以开路的,而不能在短路的状态下运行,所以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要装上保险或小型的断路器来保护;

二,两个电流互感器如果电压等级和电流比是相同的是可以并联运行的;

       两个电压互感器如果电压等级和电压比是相同的是可以并联运行的,现在电力系统中就使用了一种电压互感器并列操作箱的设备。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二次为什么不能开路?

1)铁心工作磁通=I1N1+I2N2=0,铁心工作磁通弱几乎为零;

2)二次开路I2=0,I2N2,铁心工作磁通=I1N1,铁心磁通很大饱和;

3)铁心工作磁通=I1N1,铁心磁通很大饱和,铁心发热;

4)铁心工作磁通=I1N1,铁心磁通很大饱和,二次开路电压是高压!

网友E: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为什么不许短路?

1、在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原边与电网电压相连,副边接负载即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它们的阻抗很大,所以电压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于变压器空载情况。生产厂家制造时用截面积很细的导线绕的;

2、如果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发生短路,其阻抗减小,在副线圈中将产生大电流,截面积很细的导线一下烧掉!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否则电压较大,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否则也会造成电流过大。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流互感器不能并联使用,同样,不同电流等级的电流互感器也不能串联使用 一楼的楼主说的很好!我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否则也会造成电流过大。……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短路会造成烧断开路,不会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否则电压较大,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否则也会造成电流过大。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流互感器不能并联使用,同样,不同电流等级的电流互感器也不能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