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励脱扣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6-09-26):
低压断路器有分励脱扣的功能。
“励”应该指励磁吧,那么“分”呢?“分”什么东西?
分励磁?讲不通吧。我不知道原理,请教。

网友A:
图中SHT就是用来分励脱扣的,SHT得电后,断路器就跳开。

网友B(2011-05-31):
一,低压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跳闸脱扣器,就是在进行操作跳闸时分励脱扣器的线圈得到电压产生励磁吸合分励脱扣器的动衔铁使跳闸机构动作而跳开电源。

二,分励脱扣器的组成:线圈,动衔铁,静铁芯和跳闸机构。

三,分励脱扣器的“分”指的是“跳闸”的意思。

网友C:
低压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跳闸脱扣器,就是在进行操作跳闸时分励脱扣器的线圈得到电压产生励磁吸合分励脱扣器的动衔铁使跳闸机构动作而跳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