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问一个连接器

楼主(2006-09-26):
印制板上安装的,有九个(或稍微多几个)信号定义引脚,外型和USB接口或PS2接口相同,插头是可以自己焊线连接的!
望用过或知道的朋友提供一下型号或供货商!多谢了!

网友A:
说的不明白,我看着都累
买插件自己焊一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