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关于伺服阀测试台

楼主(2006-09-27):
前不久看到一篇关于伺服阀测试台的文章,上面介绍了简单的、针对最终用户使用的伺服阀测试台,其主要是对新的伺服阀和换下的伺服阀进行简单测试,并初步判断伺服阀好坏,整个测试台单由油路构成,无软件参与。对此,是否有更为全面的测试台可以对伺服阀更多参数进行记录并分析,以完成其清洗、维修和检测。
如果有的话,想了解一下测试台的大概价格。(压力范围3000Psi)

网友A:
我有用过调节阀,不知道,和你说的伺服阀是否一回事!!
用在什么行业中的呢??
初步想法,如果要求的,测试精度不时很小的话,应该可以!!
关注此问题!!

楼主:
我说的伺服阀是一种较为精密的电液转换装置,和你所说的调解阀应该不是很一样,当然功能也是起到调解油压、行程、流量等

网友B:
不下50万RMB..我给MOOG上海公司做过..

网友A:
伺服阀 应该比 调节阀 多个负反馈的功能,是闭环控制,类似 伺服电机吧!
调节阀本身没有反馈!是开环!
但请教 用在什么样的设备上!一般的像你说的 控制压力,温度,流量的话,调节阀就可以了啊!反馈的动作是由 相关的 变送器来完成的!!
愿意讨教!!

网友A:
请
老焉,介绍相关的工艺啊!

楼主:
老焉兄,能介绍一下相应的配置和价格吗?
guafa58所说的闭环控制,有的伺服阀是具有这个功能的,但大多是开环,只是相对于调解阀或比例阀而言,精度更高,反映更快。

网友C(2007-04-20):
北京有加工伺服阀试验台的单位吗?望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