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软的热电阻吗?

楼主(2006-09-27):
工程中有一温度检测点紧靠墙壁,热电阻无法插入,听说有一种软的热电阻可以任意弯曲,插入时不受空间限制。有谁知道是否有这种产品?是不是自己弄个铂电阻元件接上软导线呀?

网友A:
   呵呵!太简单了!不是软的热电阻,叫做铠装铂热电阻,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20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特点
●  热响应时间少,减小动态误差;
●  直径小,长度不受限制;
●  测量精度高;
●  进口薄膜电阻元件,性能可靠稳定;
工作原理
    铠装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IEC751    JB/T8623-1997   JB/T8622-1997
常温绝缘电阻
    热电阻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10∽10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MΩ。

有任何需要技术支持的请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B:
铠装热电阻

网友C:
铠装热电阻 ? 这就是你们的答案?

楼主:
万沃仪表:你是在推销产品!!!请问普通铠装热电阻如何任意弯曲?????????????

网友D:
有这种产品吗

网友E:
搜‘箔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