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06-09-27):
我用的变频器是丹佛斯的,前几天变频器发生报警Err8,报警内容是欠电压,如果中间电路的电压降到逆变器欠压极限,VLT变频器将核查24V供电是否接通。如果未接通24v供电,VLT便聘期将在取决于该机组的一段给定时间后跳闸。我想求助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报警,我检查主电源电压为402V.401V.400V左右。

网友A:
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用钳形表测一下三相输入电流是否一样大。不一样的话,整流部分坏了。

网友B:
xiaobi你的变频器是不是丹佛斯中大功率的,变频器若是运行状态报ER08,欠电压故障,看看是不是整流部分的可控硅没导通

楼主:
谢谢梧桐树逍遥

网友C(2011-07-17):
F200丹佛斯变频器想恒压供水需要设置那几个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