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急:ACS510故障

楼主(2006-09-27):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关于acs510变频器自动运行时出现自动停机,检查在自动运行时没有电压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以维修
021-62141466

网友B:
有没有显示故障代码?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显示正常,给定正常,直流端电压正常,无故障显示,建议换OINT板。

网友D:
我怀疑是驱动部分的驱动电源有故障。

网友E(2006-11-03):
看相应的启动、停止DI输入有没有

网友F:
都需要维修了?用了多长的时间?

网友F:
这么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