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个位帮个忙

楼主(2006-09-27):
我是个刚学习电工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个位电工师傅帮个忙             用五个开关控制一个灯,要求任何一个开灯亮,任何一个关灯灭           这个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A:
有时间考虑一下,不知道能否想出来的!
市场有这种开关买?

网友B:
多点控制开关,

楼主:
我说的就是建筑用的普通的开关,不是什么多点控制开关.就是一个五地控制开关

楼主:
就是一个五地控制电路图

网友C:
电工手册上可能有。建议查看。

网友D:
要用到数字电路。奇偶判断。

网友B:
就是建筑用的多点控制开关,去年我乡下建房,我没时间自己放线装灯,请了一个电工,楼梯灯我说用双联,他和我说有多点控制开关卖的,可多处控制一个灯的开和关,不过我觉得一般家用没必要,最后还是没有采用。

网友B:
不知谁有市场上的卖的此类多点控制开关的控制接线的原理说明。是否就是  芯片级维修 说的用到数字电路

网友E:
会用三地控制地话,五地也可以用。加两个双刀开关就是。

网友D:
如图,用一个奇偶判断的74LS280.最多可以控制9路。当ABCDEFGHI每一路发生变化,都会使输出的奇偶性发生变化,用这个变化去控制电灯的点亮即可。

网友A:
市场上,有一种  SPLC,继电器那样的大小,可以编程的啊,要怎么控制都可以的啊!!

就像 用 PLC 一样,你要多少地方控制都可以的!!
而且,只要买最普通的开关就好了!!
建议用用!!

网友F:
我们用遥控的好不好,一个85型的面板,加5个遥控手柄,总共100左右铜钿

楼主:
是吗
有这样的开关吗

网友E:
呵呵。楼上画的很好。就是再多几地控制也可以的。

网友G:
这样的开关控制太多了,我家里两处采用的就是两点控制一盏灯,用建筑上的普通开关

网友D:
蒙毅的图画得好!有时简单的东西不仔细想想反而走了弯路呵呵!

网友H:
蒙毅 好  芯片级维修 值得推荐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网友I(2007-04-16):
多谢蒙毅,精彩!主要多个见识。对于家里装潢,两只双控开关
控制一只灯足够了。
不知双刀双掷式的机械开关商店里有没有得卖?

网友J:
别客气了
那种开关有的买的,我见到过的.

网友K:
蒙毅高手 顶下

网友L:
蒙毅的方法不错!

网友J:
谢谢大家了,工控网高手那么多,我只是个晚辈了,向大家学习.

网友M:
蒙毅的方法不错!从双联想到5联,有创意!

网友N(2007-12-24):
蒙毅的方法不错!但其双刀双掷式的机械开关其实就是用一般家用的2×双联开关的开关外壳用“哥俩好”的胶粘合在一起,使得两个开关同时动就行了。
  另外,继电控制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用“布尔代数”推导出来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