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6-09-27):
4级电机,50HZ的工频下,额定转速是1440,如果用上变频器提高速度吗?它能提到60HZ是吧,转速变化多大?

网友A:
能提到60HZ,转速=1440*6/5。

网友B: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我国规定标准电源频率为f=50周/秒,所以旋转磁场的转速的大小只与磁极对数有关。磁极对数多,旋转磁场的转速成就低。
极对数P=1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3000;
极对数P=2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500;
极对数P=3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000;
极对数P=4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750;
极对数P=5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600
(实际上,由于转差率的存在,电机.实际转速略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根据公式n=60f/p可知:
改变频率f就可改变转速
降低频率↓f,转速就变小:即 60 f↓ / p = n↓
增加频率↑f,转速就加大: 即 60 f↑ / p = n↑

网友C:
同意老菜鸟的高见。

网友D:
极对数P=1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3000;
极对数P=2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500;
极对数P=3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000;
极对数P=4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750;
极对数P=5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600
---------------------------------------
极对数有1、3、5吗?

网友D:
另外,极对数与旋转磁场的对应关系应该是:
极对数P=2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3000;
极对数P=4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500;
极对数P=6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000;
极对数P=8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750;
实际转速一定要低于旋转磁场,这是由于异步电动机原理决定的(“异步”的由来)

网友B:
上面贴的公式是电机的同步转速,对于异步电动机而言,转子实际转速低于这个同步转速,公式如下:
n=n0(1-s)=60f(1-s)/P
n--电机转速;
n0--电机同步转速;
s--电机转差率;
f--电源频率;
P--电机磁极对数;

网友B:
TO “老工控”:
是你看大意了。上面公式中说的是“磁极对数”而不是“极数”。
电机的磁极对数:1个磁极对数等于2极,电机的极数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

网友C:
极对数与极数的定义是不同的。如二极电机的极对数是一,以此类推。

网友E:
频率是决定交流电动机转速的主要因素.

楼主:
用变频器能提到60HZ吗?还是比这个还可以高呢?如果提到60HZ,那么电机能承受吗?

网友F:
60可以。再高就不好了

网友:
请问高了(超过60)有什么影响?

网友G:
一个最最普通的变频电机频率就允许达到100HZ。
对于普通电机,如果是新的,并且是规规矩矩的产品(不是劣质品),绝缘良好、定转子间隙合适、轴承良好、转子不偏心,可以用在最高100HZ上。旧电机要小心,容易因绝缘不好和轴承不好坏掉。
变频器的说明书都没有指出允许给普通电机多大频率,电机厂家只给出额定转速没有给出最大允许转速,4极电机达到约3000转/分,普通轴承可以忍受的。

网友B:
负载也有影响:如果负载过重,频率太高的话,电机发热严重,寿命缩短。

网友D:
回“老菜鸟”
是我看错了
是“磁极对数”而不是“极数”。

网友H:
普通电动机还是不要超过额定频率的好,而且变频频率也不能太低,否则对电动机有影响。

网友I:
我们公司的风机在先60HZ.电机轴承经常坏

网友J:
学习中!
100hz以上会有大问题吗!!
我做过,在80hz运行的,电机发热的厉害!!

楼主:
一般电机厂家的额定频率为50HZ,对吧,如果要提高到60HZ以上,只有用好一点的变频电机,是吗?普通电机最多只能提到60HZ吧,1800转左右对吧,而且电机的绝缘要好一点,还有电机的轴承。转子的间隙和制作工艺要好点,是这样吗?

楼主:
我想知道啊,

网友B:
我们曾经有一个工程案例,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变频器长期处于95Hz运行,电机温度偏高(不过手感觉到温度不超过75摄氏度),负载不太重,是皮带线。电机是普通减速电机,变频器是最普通档次也比较低的爱德利。用了3年多了,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K:
可以达到1728rpm,关键的是电机是否是专用的变频电机,机械设备是否允许高转速?

网友L:
就根据公式N=60F/P  就可以算出它的转速就可以知道提速多少这个公式大学课本上有的查查去

网友M:
普通电机原则上应在60Hz以下运行,60Hz以上最好用变频电机!

网友N:
TO:老菜鸟
      你的工程案例是用的几极电机?什么负载?低频和高频时的电流有什么变化?

网友B:
4极电机、皮带线,电流我没测量。

网友O:
使用专用变频调速电机,其频率可用在100Hz,既电机可运行于额定转速的一倍,不论几极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调速为恒转矩特性,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为恒功率特性,所拖动负载要符合这两特性;另普通电机用于60Hz没问题,再调高所能产生的是机械问题,高速时由于离心力加大,会超出电机原设计能力,轴承也不是按高速设计的,有机械损坏的可能.

网友P(2006-10-27):
最好不要往上变频,否则轴承发热严重.转子离心力加大,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M:
这就要讨论到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了!

网友Q:
老菜鸟回复得很全面,学习了。

楼主(2006-12-04):
但是,现在好多设备改造,以前没有多少变频电机,
它们都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