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监测仪

楼主(2006-09-27):
XTRMG系列
隔离型多路温度远传监测仪(水泥厂专用)
一、概述
    XTRMG系列是最多能测量监视四个温度点的检测仪表,其系列产品有2路、3路、及4路,其型号命名方法:
          XTRMG——□—□—□
                                                测量范围

                                                显示方式:1、指针表头
                                                          2、数字表头

                                                路    数:2—4通道

                                                隔离型:输入与输出隔离

                                                XT系列多路温度远传监测仪
    该产品采用Pt100热电阻、K分度热电偶测温,输出信号为四个测温回路中温度最高的一个点,并以4-20mA的二线制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同时该仪表采用液晶表头或数码管表头显示,平时工作状态指示各个回路中最高一点的温度,若用户在需要时可以通过面板上的按键,任意观看各点的温度,本仪表主要用于多点温度监视以及需报警的各种场合,由于它采用二线制输出、输入,输出电磁隔离,因而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本产品采用ABS工程塑料外壳,防爆、防尘、防水结构,适合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
该产品与国内同行厂生产的温度远传监测仪相比,有如下特点。
(1)    输入、输出采用电磁隔离,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便于与DCS或PLC等计算机控制系统连接。
(2)    精确度高,线性好。
(3)    调试简便,各个通道调校只有两个点(即零点和满度),调整如同一个回路的两线制温度变送器调校。
二、主要技术指标
     1、测量范围:用户指定范围
     2、传感器:Pt100、K二线制
     3、测量通道:2、3、4通道
     4、电气隔离:输入、输出电磁隔离
     5、绝缘电阻:大于100MΩ(500V)
     6、绝缘强度:1500VDC/1分钟
     7、精确度:±0.2%(二线制输出信号)
     8、显示精度:1.0级
     9、引线电阻规定:0.35Ω
     10 、输  出:两线制4-20mA。最大32mA(当输出开路时)
     11、负载电阻:0~500Ω
12、电源电压:一般为24VDC
13、环境温度:-25~+75℃
    14、温度漂移:小于200ppm/℃
    15、安装方式:壁挂式,160(高)*110(宽)*70(厚);两固定孔距60mm;固定螺钉M4*10mm。
三、工作原理
    XTRMG隔离型多路温度远传监测报警仪,是一台最多支持四路输入、自动选择最大一路的4-20mA二线制输出的信号隔离转换器,它可以就近安装在测量点附近,二线制输出同时作为信号传输和仪表的供电电源线。
4-20mA输出电流分为两个部分,恒定的4mA电流作为测量零点,同时又是仪表电子线路的供电电流,而叠加在4mA上的0-16mA变化的电流是正比于被测量输入信号的变化,例:0~150℃测量信号对应于4-20mA的电流信号输

楼主:
我好孤独,

楼主:
水泥厂的朋友睡着了吗

楼主(2006-12-05):
水泥行业工控人士,请多支持

恒安特仪表
张洋
zhangyangxq@163.com

网友A:
又是广告

楼主:
元旦快乐

网友B:
 枫子洋:
调试时,不能抵抗对讲机干扰,如何解决。
输入热电阻时,如何屏蔽断线。

网友C:
兄弟,做销售的吧?

网友D(2007-08-22):
有4-20mA的无源数字电流表卖吗?

高杰。

网友:
调试时,不能抵抗对讲机干扰,。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在水泥厂,,,,,不知如何解决,,,哪位兄弟知道的话能告诉我吗?谢谢。。。。。。。

楼主:
这应该是你们用的仪表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的原故

楼主(2009-04-05):
对你的产品还是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