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干扰问题

楼主(2006-09-27):
  请教刘工和懂得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知识的高手,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地线是怎么个接法(我说的不是外部的接法,是地线如何下到电机内部去的)?地线接的不好会不会增加编码器线上的干扰?
   我们现场的伺服编码器线总有干扰,拆掉UVW干扰就会消失,所以怀疑是伺服电机的“地”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我们现场的伺服编码器线总有干扰,拆掉UVW干扰就会消失"
UVW的强电流就是干扰源,当然拆掉就消失了。一般在现场可想的办法包括也就是:屏蔽、接地、上环。前两条是减小电磁辐射的影响,给动力线套个磁环算是个高频滤波,根本减小辐射强度。

楼主:
干扰应该不是从UVW上来的,在家试一切都正常,应该是现场的干扰或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顺便一问:您觉得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地线应该如何连接最为合适?

网友B:
我有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装在某个金属底座上。但是有个铝件把它和底座隔开了。我编码器的屏蔽线和底座的外壳短接在一起。后来在观察编码器的信号的时候发现信号的波动很大。有干扰。后来把编码器的屏蔽干脆给剪掉了。发现信号马上好多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电磁干扰的结果。
问题看上去是解决了。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更科学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A:
我编码器的屏蔽线和底座的外壳短接在一起
这种情况下,如果机壳本身的接地不好,“地”就是一个串扰源。

楼主:
现场是设备生产厂家,电机只是安装到设备上,和设备外壳连接,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C:
要注意屏蔽一般是一端接地,另一端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