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K120S 系列 K7MDRT20U的位置控制方式如何接线!

楼主(2006-09-27):
我有一台LS的PLC 是K120S 系列的,主单元型号为K7MDRT20U。我从来没有接过类似的系统。现在我想让它控制两个伺服驱动器+电机实现位置控制,请问是如何接线,包括中间继电器如何接,谁有相关的案例介绍一下,或者发到我邮箱Email:atlas_moonwolf@163.com

网友A:
他的接线和其他的plc没什么区别了,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他在输出地有个(P)你必须接+24的,否则脉冲没有输出的。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很不好意思,我输入点怎么接?

网友A:
不会吧!!!!!!!!!!!!!!!!!!!!!!!!!!!
那要看你怎么编程啊1!!!!!!!!!!!!!!

网友B:
老大啊!叫你一句老大! 此 P 非彼 P 也@!!!

楼主:
已经做好了

网友C(2006-11-07):
LG产电MM:老大啊!叫你一句老大! 此 P 非彼 P 也@!!!
严重支持"LG产电MM"的提醒,该P是个独立的P,可不要接到P4n上哦,否则,嘿嘿...

网友D(2008-01-28):
谁有K120S关于脉冲输出的资料,传我一份,我下了几份用户手册, 都没看到那方面的.
mao_haihua@163.com
谢了!

网友E:
k120s的用户手册就有,没记错的话就在第七章。

网友D:
目录上确实是第7章,但在第7章就是找不到那方面的资料,下了几份都一样.

网友E:
对照伺服电机手册

网友F(2009-02-14):
可以查看plc说明书及伺服说明书的集电极开路接法

网友G:
苦于手头的PLC没有T啊,,要不然正好实验!!!!!!!!!!!!!!!!!!!

网友H:
谁有K120S关于脉冲输出的资料,传我一份,我下了几份用户手册, 都没看到那方面的.
jinxing131486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