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孔板的安装位置???

楼主(2006-09-27):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在同一管路上安装孔板和调节阀时,孔板是安装在调节阀之前,还是安装在调节阀之后???还是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呢????????

网友A:
在节流装置测量流量的理论推导中,理论上有两个假设,即流体流动是连续的,并且流体流动过程中遵守能量守恒定律.这就告诉我们孔板不能安装在气液两相并存的地方,以免增大测量误差.有的液体经过调节阀降压后,有时会部分汽化,形成两相共存.因此,流量孔板应尽量安装在调节阀前,这种安装方式是合理的.

网友B:
装在阀前

网友C(2007-12-11):
安装在调节阀前

网友D:
“眼镜1998”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眼镜1998”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对孔板的精确度有很大的影响啊!!!试想如果调节阀的开度在不断的变化,那么经过孔板的流量也在不断的变化,孔板前后的压差就在随着调节阀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很难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