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用串口不能正常与下位机140系列PLC通讯?

楼主(2006-09-27):
用串口连接PLC,开始时画面正常,过一会通讯时断时续,到最后完全中断,请各位指教!上位机软件为组态王.PLC的CPU为140CPU11302!

网友A:
电缆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中断的时候错误代码是多少?

楼主:
谢谢!!电缆是自己做的,问题三天后解决了!原因是:组态王中的多个变量用了PLC中同一个寄存器地址,产生地址冲突,造成组态王通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