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CI-85安装问题?

楼主(2006-09-27):
PCI-85安装在WINxp下,先装驱动,后装PCI-85卡,设备管理器中PCI-85卡正常,用MB设置后,测试不通,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检查:1驱动设置.2端口速率设置.3PEEP组态设置,4CPU硬件面板MEN/RUT位置设置.

网友A:
检查:驱动设置,端口速率设置,PEEP网络组态设置(多种类型网络),CPU硬件面板men/rut设置.

网友B(2009-03-11):
能发给我一份驱动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