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环境温度高引起的电机过热,热继会跳吗?(电机绝缘未损坏)

楼主(2006-09-27):
如题,刚遇到的问题,热继老是跳,尚未找到确切的原因,环境温度较高。最好能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A:
热继受环境温度的影响,相对于电机来说,要小得多。。。

网友B:
热继要不调得太敏感,误动。不要就太迟钝,烧了电机也不动作。最好选用智能的电机测控保护,非常准确。

网友C:
1、热继是根据电流大小动作的,环境温度高电机电流不高,当然热继不动作;
2、这里有个问题,既然环境温度高,电机的容量应该降下来使用,这时热继的整定电流相应减小,以保证电机温升不超过规定值;
3、热继老是跳,如果电机电流大小正常,那就是热继整定的问题或是热继参数变值而出现问题。

网友D:
热继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动作的,如果仅是环境温度高而电机运行电流不高,则热继不会动作。应加辅助散热措施。

网友E:
电机热,热继不能保护

网友F:
测电机工作电流,不超额定电流太多的话就应该是热继的问题.你所说的环境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网友G:
热继不会动作。电机的温度是由于环境温度过高引起的,不是因为负载或电源的原因引起电流过大,热继的动作主要是因为电流的热效应而工作的,环境温度对于热继而言,对它的影响是很小的,虽然很小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热继的整定电流会相对而言变的小了一点,但只要负载和电源没有大的变化的话,热继是不会动的。 象你遇到的这个问题,用钳型电流表测一下电流,看电流是否过大,电流过大,查电源电压与负载的大小是否过载,若电流正常,换一个热继试试。

网友H:
看看是不是线虚接了

网友I:
支持整流的观点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如果解决了,请把故障原因与解决方法发上来,让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

网友J:
请问控制柜温度高吗?

楼主:
楼上各位,谢谢帮忙。
首先电机电流测过,正常。
整定电流也不小。
以前跳过几次都是两台一样的电机(风机)一起跳。(听客户说的)
怀疑过它们给我们供电的总开关缺相,但检查却正常。
怀疑局部短路,但为什么合上开关后又一切正常。
不知会不会偶尔出现这种情况。
最近好像又没这种现象了。
由于没有一直在现场,所以情况也只知道这么多,真是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不知各位还有何高见。

网友K:
只是热保护吗?按你上面说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换一个新的热保护试试!如果还有动作,要仔细检查了,什么电机,做什么用的?人工操作还是自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