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机交流和直流的都有吗?它们是怎么运行的 ?

楼主(2006-09-27):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器出来是直流

外部电压当然可以选交流!

网友B:
无刷直流电动机(Dc brushless motor) 是直流电动机的一种,是由直流电源供电,在结构上没有电刷和换向器(这是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原义),但它的绕组里的电流变化(通、断和方向)是通过电子换向器(控制器)实现的,电流以方波形式变化。从控制器这个角度看,无刷直流电动机又属于交流同步电动机的一种,所以,有人也称它为交流伺服电机(Ac brushless motor),另外,新型的永磁无刷电动机的结构形式与无刷直流电动机一样,但在绕组里的电流变化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因此,从应用角度看,永磁无刷电动机又称为正弦波电流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又称为方波电流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但它们已和传统的交流伺服电动机有很大区别。因此你所述的几种叫法都对,只是从不同角度说一个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