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刷电机交流和直流的都有吗?它们是怎么运行的 ?

楼主(2006-09-27):
请问无刷电机交流和直流的都有吗?它们是怎么运行的 ?

网友A:
以后好象很难分清了.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呢

网友B:
无刷交流电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C(2006-10-27):
都有.像电动自行车有的就采用无刷直流电动机,无刷交流电机一般是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