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抗干扰的好办法

楼主(2006-09-27):
各位好:
    我最近安装了一台康沃的变频器,在启动该台变频器时也带动其它的水泵一起动作。
调整了载波频率也不能解决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个好的抗干扰的办法,多谢!

网友A(2009-09-26):
加装出线电抗器啊

可以抑制高次谐波

网友B:
什么时候的老帖子了。

干扰是否只在同时启动的时候产生?

试一试分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