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求助!

楼主(2006-09-27):
我在调试SIEMENS440变频器时出现在停车制动时报出F002(过电压)故障,参数检查过,也重新恢复过出厂设置,但从高速挡停车制动时还报FOO2故障,高手能指点吗?

网友A:
加制动单元!

网友B:
1.延长降速时间
2.用能耗制动功能

楼主:
to 电工学徒
  请问能耗制动功能要用到哪些参数啊,怎么去设定呢?

网友B:
能耗制动功能
应该在使用手册中能找到
主要是设置制动时间和直流制动电压

您也可以与SIEMENS的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C:
延长降速时间,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看负载惯性,自由停车5秒以上,建议在35HZ以下用直流制动,过高频率就开始制动的话,肯定要跳的

网友E:
先延长停车时间,看看反应,效果好的话就这样!如果效果好但系统又不允许长时间的话就加制动单元就是!

网友F(2006-12-28):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G:
如果对停车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再延长停车时间,对停车有特别要求的话可加制动器。

网友G:
 如果对停车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再延长停车时间,对停车有特别要求的话可加制动单元。

网友H:
  说得都对,那就动手干吧……
  支持

网友I:
从高速挡停车制动,应加制动单元

网友J:
先延长时间看看,不行的话在高速的情况下,最好加制动单元。

网友K:
    “停车制动时报出F002(过电压)故障”

要根据负载转动惯量,设置合理的直流制动参数和软停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