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810D的维修手册

楼主(2006-09-27):
今天我公司购入一台二手数控机床,系统是西门子810D,没有维修手册,请问各位有谁知道可以在哪儿免费下载,非常谢谢

网友A:
siemens 网站上就有下载http://www.ad.siemens.com.cn,如有问题邮件xinwuwang2000@yahoo.com.cn或13042155046

网友B(2009-03-13):
如果遇到维修上的问题联系我们,我们维修过电路板的设备主要有:
机械制造:
西门子、海德汉、法那科、三菱、沙迪克、FIDIA、AMADA、DMG、辛辛那提、哈斯、瑞士哈奇、米克郎等品牌的数控系统;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数控镗铣床、龙门刨、导轨磨、大型注塑机、电火花成型、奥普通齿轮监测中心、马耳万能渐开线检查仪、滚齿机、螺伞切齿机、磨齿机、三坐标测量机(三次元)、德国历努特折弯机剪板机一体机、进口焊机等设备;各种汽车发动机气缸体,缸盖及曲轴加工、检测、组装设备;汽车尾气分析仪、动平衡检测仪、发动机检测仪、底盘检测仪、制动力检测台、车轮定位检测仪、解码器;各种变频器、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工业用电源及各种显示屏等;
我们公司具体修过:
变频器:西门子、ABB、施耐德、松下、丹弗斯、三菱、富士、东芝、安川、伦茨;
P L C: S5、S7系列、AB SLC500、OMRON系列、FX系列等;
西门子系统:电源模块6SN1145-1AA01, 6SN1145-1BA01-0DA1, 6SN1145-1BB00-0FA1等;
功率模块6SN1123-1AA00-0EA1,6S1123-1AA00-0HA1, 6SN1123-1AA00-0DA1, 6SN1123-1BB00
-0AA1等;伺服控制模块6SN1118-NJ01-0AA0, 6SN1118-1NH01-0AA0, 6SN1118-OBK11-0AA0
法那克系统:CPU板 A350-3300-T418/02,电源板A20B-2100-0761/06B,A16B-1210-
0510,A16B-1212-0100,轴驱动板A20B-1001-0120,A20B-1003-0920,A20B-008-0371,存
储板A20B-0004-0500等;
机器人:FUNAC Robot;
三菱伺服:SERVO,MOTION,MR-J2S等。
欧姆龙、力士乐CPU控制板、直流调速器;穆格伺服控制电源模块、功率模块控制模块
维修时间:标准维修时间7个工作日,加急2个工作日;对修复部位保修六个月。

网友B:
联系电话:15101661927

网友B:
专业维修西门子810D/840DD 的CCU,如果报警显示8,表明硬件已经损坏,那必须维修,没有别的方法,除非换新的。想CCU,我们修复了很多,若哪位朋友需要帮助的,请来电:010-51638209 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