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DCS数据怎么读取到Ifix3.5数据库里

楼主(2006-09-27):
我在电厂做了一个辅网系统:将全厂所有的系统接入集控室,上位组态软件用的是Ifix3.5,现在DCS也要接进来,但不知DCS的数据怎么读取,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由于DCS的数据量比较多,你肯定要先将要进入的量统计出来了,如果量非常大,建议使用OPC,如果量比较小可以使用比较简单得MODBUS,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要DCS厂家提供OPC接口,就是你要购买他的OPC服务器软件。然后,以DCS的操作站或工程师站做为OPC服务器,以装有IFIX的计算机做为客户端来访问OPC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