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屏蔽电缆的选用原则

楼主(2006-09-27):
客户要求动力电缆带屏蔽层,可一问电缆厂家,人家说没有带屏蔽层的动力电缆.只有铠装型如YJV22,YJV32,可钢带铠装层可以当作屏蔽层来用吗?迷惑中

网友A:
客户想要屏蔽什么?

网友B:
马达变频控制时从马达到变频器之间须用带屏蔽的动力电缆,细电缆是铜网的,粗的是铜箔带的.我公司都这样用的.

网友C:
没有这样用过的!
一般,动力电缆没有必要用屏蔽吧!!

网友D:
铠起保护作用也起屏蔽作用,但铠的一端需接地或零。

楼主:
就是变频器到马达之间的电缆,我想主要是防止变频器对其它设备可能产生的电磁干扰吧.
请问王小四你们用的电缆什么型号,可不可以推荐一种谢谢

网友B:
好像是BSZR-YJV
苏州特雷卡电缆

网友E:
有一种叫电缆叫“同心导体电力电缆”可能这种可以合你的要求。
特点:具有较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和抗雷击性能,具有较低的且均匀的正(逆)序和零序阻抗,有利于改善供电品质等优点。
结构:比如普通的3*120+1*70就是有三根120和一根70,共四根线组成的,而这种3*120+1*70的同心导体电力电缆是由三根120的线和一层铜丝网组成的,铜丝网的总载面就是70的。

网友E:
型号:
铜芯      铝芯        名称
VV-T     VLV-T      聚氯乙烯绝缘同心导体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T    YJLV-T

VV22-T   VLV22-T    聚氯乙烯绝缘同心导体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22-T  YJLV22-T

ZR-VV-T     ZR-VLV-T    阻燃型聚氯乙烯绝缘同心导体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ZR-YJV-T    ZR-YJLV-T

ZR-VV22-T   ZR-VLV22-T  阻燃型聚氯乙烯绝缘同心导体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ZR-YJV22-T  ZR-YJLV22-T

网友F:
   没用过带屏蔽网的动力电缆,感觉没有必要浪费而且还不耐用,带屏蔽的一般用在信号控制上. 屏蔽电磁场.

网友G:
有变频电机专用电缆,

网友B:
正规的变频器在手册上都有注明的.

网友H(2009-05-06):
一、电线电缆选用的一般原则

  在选用电线电缆时,一般要注意电线电缆型号、规格 (导体截面)的选择。

  ⒈ 电线电缆型号的选择

  选用电线电缆时,要考虑用途,敷设条件及安全性;例如,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选用电力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缆等;

  根据敷设条件的不同,可选用一般塑料绝缘电缆、钢带铠装电缆、钢丝铠装电缆、防腐电缆等;

  根据安全性要求,可选用不延燃电缆、阻燃电缆、无卤阻燃电缆、耐火电缆等。

  ⒉ 电线电缆规格的选择

  确定电线电缆的使用规格 (导体截面)时,一般应考虑发热,电压损失,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等选择条件。

  根据经验,低压动力线因其负荷电流较大,故一般先按发热条件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因其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可先按允许电压损失条件选择截面,再验算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对高压线路,则先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而高压架空线路,还应验算其机械强度。

网友I:
钢带铠装层可以当作屏蔽层来用吗?-----对于都带有铠装的电缆,其公称截面积规格应该较大,这样的电缆是带较大功率负载、设备的(如大功率变频器系统),一般不太需要为动力线路自身屏蔽了;如果是中小功率的、高精度变频和伺服系统,动力线可以考虑用屏蔽电缆,但因为线径规格不大,没必要用铠装电缆。事实上铠装电缆多用于电缆自身机械强度加强型保护,不是专用于屏蔽的,其作为屏蔽用,效果也不会好,因为铠装不是用的良导体而是钢的。你的客户说动力电缆用屏蔽是指的哪些电缆?如果连高压变配电用的电力电缆也算上,那真是连烧包都烧不到点上了

网友J:
8楼,你很有意思,举例举了如此多的电缆型号,居然没有一个和屏蔽有关的!!!

各位,我想,大家都没有看清楼主的疑问,对电缆的型号和分类恐怕也不太明白!

有一种电缆很常见:K V V P ,就是控制屏蔽电缆,由于截面可以最大到50MM2以上,所以,用在动力上,又有何不可??

随便去搜索下,国内大的电缆集团,都有此型号的电缆系列产品!!

在此,不一一举例了!!!

网友K(2009-12-31):
很明确的说动力电缆屏蔽是很常见的!(振华重工)

可以是接近的动力电缆不会相互干扰!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电缆的铠装和屏蔽完全不是一个说法,不能混用!

网友L:
客户要求的动力电缆应该是铠装电缆,表达上混淆,提要求的应该是自控(仪表)专业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