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中文专利集锦(连载)

楼主(2006-09-27):
1.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检测交流和直流电流信号的、特别是一种可检测诸如脉动电流和脉冲电流等复杂波形电流信号的以及检测精度高和安全可靠的电流传感器,它是采用磁补偿方法制成的非接触式电流传感器,其结构包括绝缘外壳、聚磁系统及传感器电路。
2. 本发明用于磁补偿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切割磁芯。本发明的成分为FezNiyMxSi7-10B12-15(其中M为Mo或Mn,x为0-5,y为0-40,z为36-78),经过特殊的部分晶化退火或横磁场退火,使剩磁降低和改善高频特性,最后采用半柔性环氧树脂进行封装固化和切割而成。与传统坡莫磁芯相比,本发明非晶磁芯的重要优点是原材料和制造成本低、易于制造,有优良的频率特性和更低的剩磁和矫顽力,可改善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和精度。
3. 一种由具有气隙的磁路构成、并具有该磁路的支路周围至少配置一个电流线圈的中流传感器,该支路的形状基本上是细长的长方体,磁路是单个的一块,或相应的形状相同的金属片叠层,它有一个与配置所说线圈的支路平行的气隙,该气隙的高度大于沿所说支路的长度方向截断后测量的线圈厚度,因此在支路的一侧要以将线圈经气隙推入,从而使线圈就位。
4. 一种电流传感器,其具有三相电路初级导体的贯通孔的电流检测器部17与零相电流检测器部18结合成一体,贯通孔20、21互为同心状,最好将3个贯通孔配置在三角形状的各顶点位置上,初级导体配置在该孔内。来自变流器线圈8、9、10的输出电流经全波整流电路11由多个并联的电阻电路27变换为电压信号,从端子23输出。电阻27由开关22任意组合连接于全波整流电路11的输出部上。该传感器易于组装,安装面积小,测定精度高,适合于被检测电流的不同大小。
5. 一种电计量系统,包括一个没装有电流传感器的电表和一个外部电流传感器,其用于产生一与传输线向和电表相连的负载有关的电流的输出信号,从而使电表计算出负载的电能消耗。电流传感器一般包括一个不平衡电桥电路,用于根据预定比例产生一与传输线传输的电流有关的按比例缩小的输出信号。电表一般包括一个寄存器,用于响应由外部电流传感器产生的输出信号,对与相连负载电能消耗有关的负载数据进行制表。
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感应式电流传感器及装有这种传感器的电气装置。所述传感器的磁路包括装有检测器元件25的可分开的部分22并由磁导率为5到100之间的材料制成。
7. 电流传感器是将导线绕制在单片或多片导磁铁芯上制作而成,将传感器固定在接近通过交流电流的导线或导体上,绕组两端感应出与交流电流成线性比例的交流信号,该信号经放大可与仪器仪表及自动控制系统联接,达到测量电流和自动控制的目的。用多个传感器可组成平面形、圆形、长方形、槽形等多种类型的电流传感器。具有体积小、精度高、接口方便等优点,可广泛的用于供电用电及自动控制系统。
8. 一种用于检测低量级电流的装置,包含一通常为圆形的设有气隙(14)的磁性材料元件(10)和一配置在该气隙(14)中的按电桥构成的磁阻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一贯穿通过元件(10)的导体(12)中流过的电流。为了避免由于过电流引起的损害,元件(10)的一部分(A)降低截面积,使元件(10)饱和。该检测装置优先应用在剩余电流装置中。
9. 本发明涉及的电流传感器包括一个有空气隙(3a)的磁路(3);一个磁路上的绕组(4),所测电流经过该绕组;一个安装在空气隙中的磁场检测器(5);一个支承板(2),承载用来放大磁场检测器的输出信号的电路(6);支承板(2)包括一个主体部分(21)和一个横向扩展部分(23),全部装置中有一个从整个矩形支承板上切割的区域,绕组(4)的线匝(4a)安装在那个区域中,以便使传感器的厚度取决于绕组的横向尺寸。
10. 本发明是锑-铟系化合物半导体磁阻式电流传感器及电流传感方法。它由磁阻芯片、导线、永磁体、铁磁性薄片、基片连接构成,其连结关系为芯片粘固于基片上,基片与铁磁薄片粘结,铁磁性薄片与永磁体粘结,导线一根横跨芯片与其它绕过磁阻元件导线并联。电流传感方法是选取由二次向一次函数渐变的范围作为工作点,导线与被测电路连接并流过电流时,该电流会在导线周围产生磁场,与永磁体提供的偏磁场相加减而改变工作点,传感器输出电压或电流与流过导线电流成正比例近线性关系。本传感器尤其适用于弱小电流场合,灵敏度高、稳定性好、易于制造。

楼主:
11. 第一磁通传感器(22)设置在导电体产生的磁场(14,16)中。第二磁通传感器(24)也设置在导电体产生的磁场(14,16)中。第二磁通传感器(24)比第一磁通传感器(22)距导电体的距离更远。只要两个磁通传感器不暴露在外部磁场中则两个磁通传感器(22,24)的输出之比保持恒定。当两个磁通传感器(22,24)都暴露在外部磁场中时,两个磁通传感器(22,24)的输出之比将发生变化。
12. 一种用于电装置的电流传感器,包括一个初级电流流经的初级电路。一个磁路包括两个相同的U型元件,其间设有两个用于气隙的短柱。一个次级电路包括两个相同的柱形线圈,串联安装并环绕该气隙,其中,这两个线圈以连续的方式仅用一次缠绕操作制成,两线圈之间没有任何电连接。通过改变两线圈之间初级电路的通过数、次级电路的缠绕数和气隙的厚度,该传感器能适用于多种初级电流的额定范围。
1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在使用了磁通门元件的磁传感器装置和电流传感器装置中,在减小偏差电压的同时减小偏差电压的变动。用来激励传感器线圈(2)的驱动部具有包含传感器线圈(2)作为谐振电路的一部分的自激振荡电路。自激振荡电路具有:作为维持振荡用的放大元件,在振荡波形为正侧时工作的NPN型晶体管(21)和在振荡波形为负侧时工作的PNP型晶体管(31)。在自激振荡电路中,振荡波形的箝位现象在正侧与负侧同样发生,故振荡波形正负对称,即便有非对称性,也非常小。
14. 一种电流传感器,其具有三相电路初级导体的贯通孔的电流检测器部17与零相电流检测器部18结合成一体,贯通孔20、21互为同心状,最好将3个贯通孔配置在三角形状的各顶点位置上,初级导体配置在该孔内。来自交流器线圈8、9、10的输出电流经全波整流电路11由多个并联的电阻电路27变换为电压信号,从端子23 输出。电阻27由开关22任意组合连接于全波整流电路11的输出部上。该传感器易于组装,安装面积小,测定精度高,适合于被检测电流的不同大小。
15. 本发明涉及一种补偿在磁路(1)中由相应初级电流和在一个次级线圈中循环的补偿电流产生的磁通的电流检测靴。所述次级线圈(5)在其表面处包括一层形成连接到一个固定电位(13)上的保护绕组的螺旋(12),从而实际消除在初级电流导体(4)与次级线圈(5)绕组(6)之间的漏电容的影响。
1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特性良好、廉价的磁传感器装置和电流传感器装置。$ 磁传感器装置具备具有磁饱和特性的磁芯(1)和卷绕在该磁芯(1)上的传感器线圈(2)。在传感器线圈(2)的一端上连接了检测线圈(20)的一端。检测线圈(20)的另一端接地。磁传感器装置还具备驱动电路(3)和检测电路(4),上述驱动电路(3)具有在一部分中包含传感器线圈(2)的串联谐振电路,对传感器线圈(2)供给流过串联谐振电路的谐振电流,作为磁芯(1)达到饱和区那样的交流电流,上述检测电路(4)通过检测流过传感器线圈(2)的谐振电流的变化来检测被测定磁场。
17. 通过检测由电流产生的磁场测定电流的电流传感器的制作方法。该传感器包括至少一个基本上为矩形截面的导体部分,导体部分在其三个侧面周围环绕以磁回路部分,对着第四侧面部分设置有磁场检测器。导体部分通过在一层导电材料上光刻和蚀刻而成,粘接在一平面支承元件的第一表面上。磁回路部分通过在一层导磁材料上光刻和蚀刻而成,粘接在导体部分和支承元件第一表面上。磁场检测器固定于支承元件的与第一表面相对的第二表面上。
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一个反映输入电流用的输出端(60)的电流检测装置,该装置包括有一个接收输入电流用的输入连接体(25),和一个支撑在基底(10)上的电流传感器(54),该电流传感器(54)与输入连接体电绝缘但又位于由输入电流流经输入连接体(25)时所产生的磁场范围内。传感器(54)沿着基本上与输入连接体延伸方向相垂直的方向在基底(10)上延伸,并由至少一对由一层设置在它们之间的非磁性导电体层(14)彼此分离开的铁磁性薄膜层(12、13)构成。传感器(54)可以与形成在基底(10)上的电子回路(26-27,51-52,58-60)电连接,并包括有一个非线性的适配回路,以便即使电流传感器(54)存在有非线性时也可以用更高的精度提供出反映着输入电流的信息,而且在桥形回路中还可以包括有其它电流传感器(54、55)。
19. 一种电流测定方法,将被测定电流变换为电压信号,利用该电压信号对透过光调制器的光进行相位调制,使该相位调制了的光和未相位调制的光干扰得到干扰光,利用该干扰光的强度测定被测定电流;一种IC试验装置,使用该电流测定方法,测定流过被试验IC的电源端子的电流,在该电流值大于规定值的情况下判定该被试验IC不合格。
20. 一种高抗干扰信号传输电缆,由两条漆包线形成的漆包双绞线、绝缘层、屏蔽层和保护外套构成。高速高幅值脉冲电流传感器包括高抗干扰信号传输电缆、霍尔芯片、屏蔽罩和导体段;高抗干扰信号传输电缆的信号传输线分叉后形成的两条信号引线分别与霍尔芯片的两信号电极连接,电源传输线分叉后形成的两条电源引线分别与霍尔芯片的两电源电极连接;霍尔芯片装于屏蔽罩内,该屏蔽罩与抗干扰信号传输电缆的屏蔽层连接成一体即构成电流传感元件,电流传感元件与导体段固连即构成电流传感器。

楼主:
21. 本发明披露了一种用于连接到导电体(5)上的传感器组件(10),所述传感器组件(10)包括一个具有腔体(22)的基座(20)和一对从所述基座(20) 上延伸出来的检测器外壳(30)。所述检测器外壳(30)横向地隔开并且基本上平行,并且所述检测器外壳(30)用于容纳一个磁场检测器。一个电子电路板(70)放置在所述基座腔体(22)内并且有效地连接到所述磁场检测器。另外,可以提供一个用于和所述电子电路板(70)连通的辅助电路板(90),其中所述辅助电路板(90)包括用于检测电弧故障的逻辑电路。
22. 一种双电流传感器绕组槽内接地检测仪,包括两个相同的铁芯线圈构成的电流传感器,串接后和信号检测、保持与显元电路的输入端相连。在待测电机的铁芯和绕组间通入脉冲电流或工频、中频电流,双电流传感器分放在待测槽线圈的两端,根据显示器的显元即可知所测槽内有无接地点。信号检测、保持与显示电路可采用电流表、示波器或普通的半导体电子线路。
23. 铁芯线圈式脉动电流传感器是对工业整流器中的整流元件的脉动电源的平均值进行检测的传感器件。因采用了扁矩形对扣式、具有可调的、填充有纸板或有机玻璃等材料的气隙的铁芯,使磁阻增大。在铁芯上绕有负反馈线圈,能产生与输入脉动电源成反比的磁场,因而,能较好地解决电磁测量中的磁饱和问题。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和抗干扰性能好,稳定可靠,体积小,重量轻,安装调试方便等优点。它可作为新一代整流柜元件电流和直流大电流测控仪的配套器件。
24. 一种电流传感器属于隔离测量直线、交流和脉冲电流讯号的电流互感器。其主要在磁环上双线并绕线圈,两组线圈首尾相连,线圈外面装有磁屏蔽罩,再装入塑壳,盖上盖板,线圈线头用导线引出分别接测量电路组成多谐振荡桥路。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性能稳定、灵敏度高,可隔离测量直流及频率高达4k Hz的交流或脉冲电流。
25.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小电流高准确度的电流传感器,其环形主铁芯(1)和环形辅铁芯(2)叠在一起,环形主铁芯(1)上绕有补偿线圈Na,补偿线圈Na的两端间接有补偿电阻R,叠加在一起的环形主铁芯(1)和环形辅铁芯(2)上绕有一次线圈N1和二次线圈N2,一次线圈N1的端头是A、X,二次线圈N2的端头是a、x,叠加后两铁芯的厚度是环形铁芯外直径的1.5~1.8倍。其具有能测小电流,且准确度高的特点,克服了已有测小电流的电流传感器的不足。
2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压型电流传感器,它应用电磁感应原理采用线路电流切割磁力线结构,由外壳、穿线孔、磁芯、电流线圈、电压线圈、电阻和接线端子等构成。外壳包覆整个传感器,外壳中心部为贯穿传感器前后的穿线孔,一副磁芯套在穿线孔周围,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分别绕制在磁芯上,电阻接在电流线圈上包在壳体内,两组线圈分别接在伸出外壳的接线端子上。这种传感器提高了电流检测的安全性能、检测精度和可靠性,因而在电力工业领域具有广泛的推广前景。
27. 电流传感器是将导线绕制在非闭合的铁芯上制作而成,将传感器固定在接近通过交流电流的导线或导体上。绕组两端感应出与交流电流成线性比例的交流信号,该信号经放大可与仪器仪表、自动控制系统联接,达到测量电流和自动控制的目的。用多个传感器单元串接可组成一字形、圆形、长方形、槽形等多种类型的电流传感器,具有体积小、精度高、接口方便等优点。可广泛的用于供电、用电及自动控制系统。
28.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对电缆线中的电流无接触测量取样用的电流传感器技术方案,该方案中包括外壳、盒内装有“C”字形磁芯和线路板,电子线路中有一个霍尔元件位于“C”形磁芯开口处,被取样的电缆从外壳中间的孔中穿过,磁芯将电缆周围的杂散磁场集中起来,无触点地输送给磁敏元件即霍尔元件,经放大输出。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体积小、灵敏度高,克服了直流互感器有死区问题,使用时接线比较简单,是直流互感器的更新换代产品。
29. 一种在家用电器上用的电感式电流传感器,由相对插片构成的框形铁芯介质体、线圈及线圈架组成,线圈架套在框形铁芯的一边,线圈与框形铁芯其它三边构成一个能穿入一次导线的穿线孔。本传感器由于采用了铁芯介质体,与原传感器在结构、尺寸、线性段的输出特性相同的情况下,使其被测电流的动态范围与感应输出电压之间的线性关系,提高1.2~2.3倍,并使其输出特性精度提高1.5倍,感应输出一致性好。
30. 一种直流大电流传感器,主要解决国内同类产品功耗大、精度低、可靠性差、使用维护不便等弊端。它的传感头由上下两半圆环构成开口式结构。电路控制箱内设有互换型全密封标准电路模块,其电路包括有双耦合磁检零器电路、PID调节电路和从动电流源。电缆线通过传感头上的插座及控制箱上的专用配置孔,将二者连接在一起。控制箱内还设有主功率电源变压器、激励变压器及标准电阻。本实用新型广泛用于炭素、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

楼主:
31.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用来检测用电设备交流电流工作状态的电流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在壳体1内设有U型结构的铁芯2,铁芯2两侧直臂下部位于壳体1内且其上绝缘绕装有感应线圈3,U型铁芯2两侧直臂上部穿出壳体1,并在穿出处与壳体1固连为一体,铁芯2两侧直臂上端设有压板4及并帽5,用于夹固被测电缆。本实用新型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使用方便,精度高。 32. 用硅钢片铁芯制成的钳形交流小电流传感器,在其钳形铁芯(1)上绕制有线径为0.1~0.27mm的线圈(2)1000~4000匝,在该线圈的输出抽头上并联有电阻值为10~100Ω的取样电阻(3),在该并联节点上接有或通过电阻分压后接有放大倍数为70~200倍的放大器(4)。本实用新型突破了硅钢片铁芯钳形表只能测大电流的传统禁区,电路简明,参数合理,具有测量2~200mA交流小电流时线性良好,误差小的优点和效果,适于在交流小电流的在线测量和实时采样及控制等场合使用。 33. 本实用新型是锑-铟系化合物半导体磁阻式电流传感器。它由磁阻芯片、导体、永磁体、铁磁性薄片、基片连接构成,其连结关系为芯片粘固于基片上,基片与铁磁薄片粘结,铁磁性薄片与永磁体粘结,导体一根横跨芯片与其它绕过磁阻元件导体并联。本实用新型尤其适用弱小电流场合,灵敏度高,稳定性好、易于制造。   34.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对电缆线中的电流无接触测量取样用的磁平衡式电流传感器的技术方案,该方案包括外壳和内部的磁芯和线路板,其中外壳由倒“凹 ”字形的上盒和“凹”字形的下盒对接而成。现场安装使用时可以随意拆开和对接,不影响原设备的运行,电子线路中采用两个并联的霍尔元件H#-[1]和 H#-[2],增加了抗干扰性,运放电路采用高精度、低漂移的型号、特别是LF353型,使测量精度由原来的0.5级提高到0.1级。   35.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适用于电力机车的电流传感器,其特征在于:电子元件为贴片式元件,且外壳一侧有连接槽,用螺钉连接工作电源线和信号输出线并固定在连线槽中,本实用新型在未改变现有适用于电力机车300A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技术参数情况下,减少了体积和重量,改善了散热条件,工作稳定性提高,连接接触更稳定,使输出信号更稳定和准确。 36.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霍尔直测式电流传感器的传感元件—霍尔组件。它包括有霍尔片,霍尔片上设有输出端和激励端,在霍尔片的激励端串接二极管,二极管和霍尔片封装成一体。本实用新型采用二极管对霍尔片进行温度漂移补偿,具有工作性能稳定,时间特性好,检测精度高以及制作工艺简便的特点。   37. 一种电流传感器,其软磁条上有绝缘软骨架,在绝缘软骨架上缠绕有漆包线,软磁条两端能安装在一起。在上述的软磁条端部有能将软磁条两端安装在一起的安装孔。在上述的绝缘软骨架的端部有挡台。在上述的缠绕好的漆包线外侧有绝缘层。在上述的绝缘软骨架上缠绕漆包线的匝数为被监测导线的额定电流值除以漆包线的额定电流值的商数。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便于制造,并且漆包线的匝数受限制小,从而提高了监测性能。   38.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镀槽中测量电流密度mA级电流传感器模块,主要解决目前在电镀槽中不能直接测量液体中的电流密度及均匀性的问题。技术方案是:电镀槽中测量电流密度mA级电流传感器模块,其特征是在磁芯副边上设置有两个线圈,其中一个线圈与震荡器、触发器和滤波器组成闭合回路,另一个线圈与I/V转换器组成闭合回路。具有体积小、使用方便灵活、造价便宜、性能稳定可靠的特点。   39. 本实用新型属于测量、测试技术领域。确切说,本案涉及一种采用单个铁芯、且激磁信号与激磁绕组直接连接形成激磁信号源、铁芯和电路板密封为一体的穿孔式直流小电流传感器。以期实现高灵敏度、高稳定度、抗干扰能力强、结构简单、线路简捷、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廉的目的。用于实现对直流系统漏电流的监测,特别是针对高精密系统中微小电流的监测。该传感器包括封闭的单个铁芯,其上绕有振荡交流激磁线圈W1和反馈线圈W2。还包括以运算放大器为核心的监测部件,该监测部件包括振荡磁调制器(激磁信号源);有源滤波器;积分无差调节放大器等部件。

网友A:
你现在有产品吗?请联系我
Tel:0531-88878907转812
QQ:540252047

网友B:
请发产品目录
     sanhecnc@163.com
新乡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