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系列加密 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06-09-27):
听说OMRON C系列加密可以使用到8位数? 请高手指教一下!如何搞
EMIL: FSHHKAI@163.COM

网友A:
加QQ群 16361896 帮助你.............

网友B:
1,[PLC]右键,属性,有的PLC(好像不包括C系列)在这里有[保护]选项,添进去数数是不是8位。
2,CPM2A的加密方法在另一贴子里说过了。
3,我对加密的看法:如果程序复杂,只要下载的时候除了程序都不选就够别人看的了;如果程序简单,加不加密都无所谓了。我和一个同事就帮别人看过这种程序,一天一夜搞定了,以此要挟老板的员工服了。

网友C(2006-11-12):
象CJ1M这种机型才可以加到8位的,C系列只有4位

网友D:
cp1h可以加密到8位

网友E:
请问:OMRON可编程控制器系列的CVM1-CPU01-V2的可编程器,可以加密到几位?

网友F:
好像是8位。

网友G(2007-02-06):
PLC软件
http://www.jiangwen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