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纺128细纱机伦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6-09-27):
我厂里的上海二纺128细纱机伦茨变频器参树的设置如下
C008--7 继电器K1      C010--0 初始频率       CO11--68最大频率
C012--30s上升时间     CO13--10s下降时间      C014--2 运转模式
C088--34 电机额定电流 C017--67Hz 上升频率    C037--65 JOG频率

不知道大家设定的和我一样不?

网友A:
电流不一样

网友B:
如果C014=2的话,设C088=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其他参数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是根据工艺设的,另外你再看看C022和C023是多少,这个也比较重要,同时平时也要注意清洁,清楚风扇处的棉絮和灰尘,多注意观察变频运行情况和故障记录,做到早发现早清除,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以上请参考.

网友C:
你的转距不要限制吗?温升你不用吗?那么多不用吗???

网友D(2007-05-09):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