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明白锁止阀的原理?

楼主(2006-09-27):
 CL-420检测型锁止阀、CL-523切换型锁止阀都是KOSO的,不太明白工作原理,清楚的指教一下!谢谢1

楼主:
KOSO的网站上也没说明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可以看看其他厂家型号的锁止阀,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2006-12-11):
我知道,但一下子说不清的,看我们公司的网站吧,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网站地址?

网友C:
中文网站:www.samsonchina.com
英文德文网站:www.samson.de
我的联系方式:howechan@hotmail.com

网友D(2007-03-06):
原理基本同一个2位3通的气控阀,如果断气后要保位的话,就把排气口堵住。靠弹簧力和设定的气压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