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电蚊拍的电能打死人吗?

楼主(2006-09-27):
现在我这里秋天比夏天蚊子还要多,一个电蚊拍这么小打蚊子才那么一几个,突发奇想要是把网拍做成和窗台一样大小直接放在窗上,这样打蚊子就嘿嘿了....问题是网拍做那么大电蚊拍的电量不知够不够,最重要的是不能打死人...把手打麻了到没事...

网友A:
〖电〗对于人体的伤害主要不在于电压的高低:一般的静电产生器由于电容值小,可产生数万伏特的高压,触摸时会微痛,但不至造成危险。

电 对于人体的伤害,主要以通过人体的电流来评定。人体的电阻主要来源是皮肤,人体的内部电阻与皮肤相比,相当小,大约与 1 %的食盐溶液有相同的电阻系数。因此通常想用三用电表测量电阻时,不管电表两接头非常靠近或置于身体两端,所量得电阻皆很接近。都是在量两层皮的电阻 + 体内微量的电阻。所测得表皮的电阻值则受到 皮肤的潮湿程度与接触点的接触情况而有不同。

种类 约略电阻值
干燥皮肤 100kΩ-600kΩ
潮湿皮肤 ~1 kΩ
体内组织
手至脚间 400Ω-600Ω
两耳间 ~100Ω

以下表格数据提供参考

直流 交流 60Hz 触电结果
mA mA
男 女 男 女
5.2 3.5 1.1 0.7 最小感知电流:稍有电击感觉
9 6 1.8 1.2 感知电流:稍有麻木感觉但筋肉
不痛仍能自由活动
62 41 9 6 感痛电流:有痛苦感觉,但筋肉
仍能自由活动。
76 51 16 10.5 筋肉会呈现严重筋挛或部份神经
麻痹,此时还可能自由脱离导
线。
90 60 23 15 胶着电流:此时神经已经完全麻痹,无法自行松脱握住带电物体的手。
500 500 100 100 心脏的心室开始筋挛不能正常的跳动,导致停止血液循环,即使切断电流也不易恢复正常的心跳。一般以40-100Hz 最容易引起心脏不正常跳动。
500以上 500以上 100以上 100以上 发生严重心室扰动可能导致即刻死亡无法医救。

当然触电时对身体的伤害与接触部位,接触时间长短有关,若身体有部份接地,以左手触摸会比以右手触摸危险(因为电流流经心脏)。高频的交流电则由于只会在表皮通过,无法进入人体(因人体是导体)。

接触时间(秒) 1.0 0.8 0.6 0.5 0.4 0.3 0.2
危险接触电压(V) 160 180 200 225 250 300 360

若双手干燥,电阻 100kΩ,以 110V电压而言电流仅 1.1 mA, 只稍有触电感觉。但双手潮湿时,电阻可小至 1 kΩ, 可导致 110mA电流,已经足以致命。小心!因此使用电器时,应该适当的接地

网友B:
电不死的,呵呵,不过会痛

网友C:
电流不大,再高的电压也是卵的,电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