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配电柜上的风扇怎么不用电容起动?

楼主(2006-09-28):
我厂配电柜上的排风扇是220v交流的,直接引出了两根线,接220v即可启动。
它和220v交流电容起动从其中引出三根线的电动机有什么结构区别?

网友A:
不太清楚
可能与 功率,运行有关系吧?

网友B:
励磁 永磁

网友C:
有些单相电动机的电容是隐藏在电机壳内的

网友D:
单相电机一般有两个绕组: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启动绕组串接电容,为的是产生一个和工作绕组的磁场相差90度电角度的磁场。这样,无论电源接通时转子处于什么位置,都能有垂直于转子电极的电动力推动转子转动。否则,当电机定子磁场方向和转子感应磁场正好一致或相差180度时,电机将不能启动。
电容的作用是裂相,就是把一相变成两相,角度小于90度。这样一来两相绕组才会产生有旋转磁场,转子才会转啊。

网友D:
象你说的那种电机、包括电工工具的电机,是不要电容的单相电机, 两对线圈通过碳刷切换。

网友E:
有些是永磁的,有些是电阻启动的,也就是把一部分线圈反绕,使电动势错开一定的电角度

网友F:
1、交、直流两用串励电机,有碳刷;
2、单向交流电机分隐极式和罩极式
3、隐极式一般有两个绕组,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在定子槽相差90度电工角分布;
4、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电流相差90度时,就产生一个圆旋转磁场,即磁场大小恒定不变,方向连续改变旋转;
5、使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电流相差90度得方法叫裂相;
6、一般有电容裂相、电阻电感裂相两种方法,前者有电容,后者没有电容;

网友G:
那种风扇我拆开过,没发现有电容,电阻.也没发现有永磁物体!我也很奇怪,是我观察不仔细还是做的太隐密,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大概是楼上说的电阻电感裂想法吧!
希望有知道有朋友告诉一声!

网友H:
好.讨论.从基础做,以前没有讨论

网友F:
1、电阻电感裂相,不是串电阻;
2、是导线截面小、细,绕组导线电阻大,为电阻性绕组;
3、另一绕组主要为电感性绕组;

网友I:
我见过的有2种。
1 风扇里面有电容的
2 风扇里面没有电容,但有短路环的

网友J:
有可能是直流电动机哦,AC-DC!

网友F:
有短路环的为罩极式单相异步电机,多用于风葫芦。

网友D:
精彩!
顶一下!
继续!

楼主:
学到了不少

网友K:
一般的单相电动机的电容是隐藏在电机壳内

网友L:
单相电机不用启动电容的类型还是较多的.我们可以想办法使两绕组的旋转磁场产生一定的角度,这样的办法就是制造电机的原理之一.

网友L:
补充一下 ,几乎所有的单相电机的两个磁场的相位角都不是90度,或大或小都可以,这是理论和实际的差别,当然,90度时启动力矩是最大的.

网友M:
那是永磁电机,

网友G:
等上班再拆一个看看!

网友N:
单向交流供电,1。电阻启动2。整流后直流电积3。较之流传里奠基

楼主:
我拆开后看了,其内有两个线圈串着(在铁芯中),没有电阻,电容

网友O:
若 其内有两个线圈串着(在铁芯中),
同意 刘志斌:
交、直流两用串励电机,有碳刷;

网友P:
微风电扇也不用电容,但有磁铁.
电柜的风扇启动力矩小,有点阻力就不转

网友Q:
用的是短路环电机,用短路环产生旋转磁场,
原理俺不说了,自个去查吧!!!

网友H:
电机种类繁多,特别是异形电机,我们接触的很少,欢迎大家把见过的拿来讨论,共同开阔眼界

网友C:
小功率异步电动机包括:1、三相异步电动机;2、单相电阻异步电动机;3、单相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4、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5、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6、罩极异步电动机。罩极式异步电动机一般采用凸极定子,主绕组是集中绕组,并在极靴的一小部分上套有电阻很小的短路环;另一种是隐极定子,其冲片形状和一般异步电动机相同,主绕组和副绕组均为分布绕组。他的启动转矩、功率因数和效率均较低,但结构简单,成本低,适合用于小型风扇、电动模型及各种轻载启动的小功率电动设备。看来你用的那个风扇就是罩极式的单相电动机

网友R:
永磁电机是怎么回事?定子是永磁的,还是转子是永磁的,

网友S:
罩极式异步电机就是用一个短路环.这是电工最基础的.

网友T:
学习了,我前不久刚拆开一个,还没来得及仔细看

网友F:
永磁电机:
1、定子为交流绕组即电枢;
2、转子为永磁式;
3、这是同步电机。

网友U:
罩机式电机起动力距及效率很低.用于起动要求不高的小型鼓风.引风中.但多被电容起动运转所代替.
罩极有凸机和隐极的/凸极既短路环的/隐极是绕组的与主绕组同在机槽里

网友V:
那里一班都是用的罩级式的

网友F:
丁咚.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