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时断时续

楼主(2006-09-28):
用组态王做的工程,用串口和莫迪康PLC通讯,刚开始时还可以显示数据,过一会通讯就时断时续的,不时显示????,到最后干脆全部只显示???而不显示数据了,请教高手!!!

网友A:
可能是用的驱动选错了,或是串口有问题,加我QQ具体再聊!QQ:454527178

网友B:
以前做研华也碰到过。是驱动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通过三天的查勘,原因是:组态王中的I/O量在PLC中的地址有冲突,如不同的变量在PLC中用同一个寄存器地址100001,现在工程运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