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FST707能实现一个直流电机的4中运行控制吗?

楼主(2006-09-28):
刚接触工控的内容,要控制一个24V直流电机的高低速和正反转控制,告诉直接用24V,低速用7805和TL431降压后驱动。用一个只有8个常开触点的FST707能实现吗?FST707的接受部分原理图如图: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我认为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要实现正反转的话电机的两个端都要改变极性,而接收器所有的公共端都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这里好像没有回帖的氛围哦。

网友A:
我们做过,13913852524

网友B(2006-11-13):
TO: saga 你调速如何实现的!

网友A:
我们当时是用在控制消防水炮上面的,主要的问题是电机只有两个接点,正反转时容易烧接收板,通过加装二层继电器板解决问题,回车老兄的主要问题也是这样,调速的话只要遥控器发射器的点数够,接收板的继电器够用,就不成问题了.
个人的理解请指教

楼主:
谢谢!知道了,我现在也是加了中间继电器。

网友A:
不用客气,能说一下用在哪方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