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A系列PLC与A970触屏问题

楼主(2006-09-28):
我用三菱A970触摸屏做了个画面,就是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设定动作时间,但是不知为何PLC复位后画面参数就变成了0,是不是要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呀,不知A系列的掉电保持的寄存器是从多少到多少呀,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三菱的掉电保持的寄存器你可以设置啊,如需要可来电:
深圳威纶通科技
沈阳办事处:杨建厂
手机:13898182977
Email:shenyang@weinview.cn
公司网页:http://www.weinview.cn/
宣传网页:http://www.gongkong.com/sort/hmi/

网友:
掉电保持寄存器在编程软件里可以随意设置!在PLC参数里的软元件里设置就可以!如还不明白,请咨询济南赤龙经贸有限公司!电话:0531-82357115。

网友A:
不是掉电保持寄存器设置的问题,程序编写上可能存在问题,因为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能作具体解答,A970触摸屏上设置的应为可输入式寄存器D***,程序实现该设定的动作时间时候,应该使用到(T*** D***)这样的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中有其他地方使用到D***,

网友B:
你可以监控PLC寄存器数据是多少?如每次开机是零那就应该设置掉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现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