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三种控制及运用场合???

楼主(2006-09-28):
知道伺服有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距控制三种控制方式,请问他们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小弟我对伺服的应用不是很了解,但最近手头有这样的事情要处理,万分着急。

还有,如果想控制行走,比如车床的x,y轴的精确定位,需要什么控制方式(用plc带动伺服)?怎么做?请各位大虾提供下思路。

网友A:
位置控制:根据位置指令脉冲驱动伺服电机的方法,以指令脉冲数对比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脉冲数为基准的位置控制运行;优点:是根据传送单位的脉冲输入方式,所以上位控制结构简单;缺点:使用调动单位时,不容易高速回转,并且响应相对较慢。
速度控制:根据模拟或者数字的速度指令运行速度控制。优点:反应快,合适用于精密控制;缺点:上位控制器比较复杂。
扭矩控制:根据模拟或者数字的扭矩指令运行扭矩控制。优点:反应快,合适用于精密控制;缺点:上位控制器比较复杂。
备注:对于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的缺点:“上位控制比较复杂”,我想应该是说如果要设计精密的模拟或者数字控制器,比较复杂。但是一般工程上实现起来,好像很简单——利用电位器提供电压。
希望多指正!

网友B:
plc上加位置模块

楼主:
我想用plc的脉冲输出指令做,比如信捷的plc的脉冲输出指令plsy和plsr的32位指令可提供1~2,147,483,647个脉冲数输出,伺服编码器的线数为2500P/R(2500个脉冲/转),如果伺服电机转一圈走6mm的话,那总的行程能有2147483647*0.006/2500=5153.961米,足够满足加工距离需要。

问题1:用位置控制的话,伺服在启动和停止时能有加减速斜坡吗?可以把伺服理解为步进电机吗?(即给一个脉冲就走一个脉冲的距离),还有,当伺服电机停止时,会因为惯性使行走超过预期范围吗?

问题2,用速度控制的话,能控制加工精度吗?比如想让伺服走10mm的距离。

希望各位高手提供下答案,感激不尽,在此先谢过fengatlas等的回答,让我知道了不少。

楼主:
怎么没人顶了?

网友C:
这个问题,精华贴已经有很长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