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300 模拟量故障

楼主(2006-09-28):
组态正常,下传程序后,模拟量模块的SF灯不灭,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分为硬件和软件故障两个方面,硬件如接线错误,模块信号选择不正确,软件如参数配置错误。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同意2楼的

网友D(2006-11-10):
同意3楼的。

网友E:
检测24V电源是否正常给了。

网友F:
同意大家的说法

网友G:
检测24V电源

网友H(2006-12-19):
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I(2007-02-18):
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