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imat秤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06-09-28):
摘要:
  我公司引进丹麦史密斯公司的生产线上,共有4台Dosimat秤,用于生料磨的粘土、石灰石、混合料 (粘土+石灰石)和铁粉的配料,计量精度±5%。
1 结构与原理
  该秤主要由带棒阀的梁架、进料斗、裙板(或胶带)输送机、链式刮料装置、卸料罩构成。
  裙板机由两个电动机通过正交轴齿轮减速机进行驱动。张紧轴(尾轴)能够在输送带上纵向移动,以便张紧输送带。
  链式刮料装置固定在裙板输送机的下方,输送裙板上脱落的粘结料。
  其计量原理与调速皮带秤类同。裙板输送机和活动料斗一起作为秤体的活动部分,它们通过与调节螺钉(花兰螺栓)在一起的两根钢丝绳形成一个保持水平的杠杆力臂。钢丝绳将传感器连接到裙板机支承结构的侧梁上,通过传感器检测出裙板机上瞬间物料量,电动机测速装置检测出电机转速,通过计算处理,得出瞬时喂料量与设定值相比较,以其差值去调节电动机转速,使喂料量与设定值相同。
2 常见机械故障及处理
2.1 电动机转,裙板不转
  试生产期间曾经发生过电动机拖动减速机空转而裙板不动。通过检查发现该传动装置与驱动轴相耦联的套筒联轴节失效。
处理措施:将套筒联轴节与轴之间焊死。
  因头轮是通过套筒联轴节固定在驱动轴上,因此也存在电动机带着驱动轴转动而裙板不动的故障,可进行点焊应急处理,当维修时将头轮与轴之间改为键连接。
2.2 尾轴与链轮同转
  尾轮通过滚珠轴承固定在尾轴上,正常运转时,尾轮随固定裙板的链板转动,而尾轴不动。尾轴发生转动,说明尾轮轴承已损坏,运行时阻力增大,抱在尾轴上,导致尾轴转动。其原因:该轴承全密封,一次性封脂。寿命期内无法对其加油维护,若密封圈破碎,则会使轴承进灰干摩c此外,当装配不当,头、尾轮不在同一条线上,或尾轴两边张紧力不一致,也会使轴承损坏。
处理措施:为防止异物进入尾轮轴承,损坏密封圈,在装配时,将尾轴、轴承、链轮、锁紧套之间的空隙全塞满2号脂,且零部件安装到位。
2.3 裙板脱落
  试生产:中屡屡发牛钢制裙板脱落,导致故障停机,使大量物料从脱落处进入裙板机的内空间。维修时清料量大,通常要将下部靠近尾轴处的两块裙板先拆下来,将尾轴处的积料淘空,然后再装上裙板,现场点动,使脱落处的空档区转过料仓的下料区。
原因:主要是输送机负荷过大,固定裙板的板链单挂耳受力过大,造成断裂,加上巡检不及时所致。
应急处理时可更换断裂挂耳或点焊,当维修时将单挂耳链条全部更换成双挂耳链条。
2.4 刮板机刮板错位
  刮板机跳停,经现场检查,刮板呈倾斜状在两条固定链条之间。
  原因:带动链条的链轮与轴之间因锁紧失效而产生滑移,在刮板卡料时,受较大外力而导致刮板错位。
  处理:调整刮板到水平位置,在链轮与轴之间焊加强筋。
3 计量不准问题
3.1 料流失控
  料流失控是计量不准的极端表现形式。具体现象是:中控显示物料量低于设定值,产生“流量报警”,而下游皮带机电流很大。现场观察:带速极快,且料仓无堵料。此种情况,若停机不及时,会造成下游皮带机过载跳停。
  原因及处理:
  1)秤体活动部分与固定部分有硬接触,导致称重传感器受力过小,而使物料量显示值低于实际值。将秤体活动部分与固定部分之间异物清除即可。
  2)电动机测速装置失效,速度丢失。需更换电动机测速装置。
3.2 皮重变化
  此种情况多发生在长期停机后开机阶段,与裙板上的粘结料脱落或增厚有关,造成皮重变化。
  中控主要根据磨机喂料量与生料输送罗茨风机电流值来进行经验判断;也可根据在停止向该仓进料时(只出不进)由仓重的降低速率来计算出料量与秤的喂料量相比较,了解皮重变化,
  处理:仪表工根据流量偏差值调整秤的皮臣,要求每次开机前重新校零,减小皮重影响。

网友A:
水泥厂配料称的精度应该控制到多少?

楼主:
应该控制在2%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