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服控制

楼主(2006-09-28):
各位工程师朋友。请问伺服控制和变频控制有没有一些相似处呀,如何能学好伺服控制,需要哪方面的基础。能否赐教

网友A:
拿着伺服电机的手册天天看就行了metronixlibing@yahoo.com.cn

网友B:
请问伺服控制和变频控制有没有一些相似处呀

还是挺相似的,你就当它是电压控制的变频器,只不过响应快一点。

楼主:
请问刘岩利先生,在伺服控制中,有一个脉冲数,和这个编码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例如,滚珠丝杆进给量是每转10毫米,我要走65。5毫米停止返回,我要给他多少个脉冲数,而编码器怎样返馈给伺服或是PLC呢。望赐教

网友C:
PYM, 代刘岩利先生回:
脉冲数=编码器在伺服/PLC的读数 (假设是 4000 pulses/rev)
所以, 65.5毫米/10毫米=6.55 revs=26200 pulses, 是你应给的65.5毫米进给量.

刘先生,对吗?

网友B:
我要走65。5毫米停止返回,我要给他多少个脉冲数
那要看你的伺服转一圈是多少个脉冲,对于绝大多数伺服来说,这个树是可以自己通过参数设置的。

而编码器怎样返馈给伺服或是PLC呢
编码器如何反馈给伺服,看你的伺服接线说明。伺服如果反馈到PLC,先确认你的PLC有没有5V差动输入的高速脉冲接口,把编码器信号接过去。通常驱动器上有这样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