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安断路器安装

楼主(2006-09-28):
各位老大请帮个忙,1用一个1250安施耐德NS-1250断路器下接10套系统,10套总功率为411千瓦,请问我用铜排供给这10套系统用多宽多厚的铜排,
2铜排距离电箱四周的距离至少留多少?
3铜排如果因彼此距离太靠近要前后打弯的话前后距离应是多少?从断路器下端子引铜排,之间铜排左右距离不小于多少?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请高手给与解答!!

网友B:
根据电压等级不同确定的安全距离也不一样。

网友B:
断路器的极间中心距离及断路器与相邻设备或建筑物的距离均不应小于500mm。小于500mm时,应加装隔弧板,隔弧板高度不小于单极断路器的总高度

网友C:
400V2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