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电源哪个品牌的稳定累用

楼主(2006-09-28):
我的计算机电源有时候正常,有时不正常造成死机,我想换个好电源,请大家帮我选一款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主板上的5V电解电容有问题或者软件有问题也会造成死机,先要确定原因。

网友B:
长城p4 300w

网友C:
你用的机器配置?

网友B:
嗯。
最好是“静音王”,最牛!

网友D:
我想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楼主(2007-01-25):
可能使温度引起死机的

网友E:
计算机电源好的话还是用台达

网友F(2007-02-27):
想便宜的话,还是长城好

网友G:
长城 金河田 好多了 ,大品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