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

楼主(2006-09-28):
大家在柜子上开方孔怎么开??

网友A:
什么叫 怎么开??
一般是做电柜的开啊,而且是 开好了再 喷漆的!!
如果自己开的话,就用电锯吧,会很难看!!

网友B:
角磨机.画线.先大至,再精打

网友C:
一般只要不是专业配电柜的制作商,我们平时自己就是用角向磨光机

网友D:
一般只要不是专业配电柜的制作商,我们平时自己就是用角向磨光机,是呀,专业产家他们用的冲床的。

网友E:
要是很多的话不如去定制,又快又好看,一个两个要看你的条件了,我们这里一般方孔用手持式切割机,小的圆孔比如指示灯、按钮什么的买个开孔器用手电转,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