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伦茨EVS9323系列

楼主(2006-09-28):
请问一下做伦茨或维修伦茨的。LENZE--EVS9323-EP和EVS9323-ES的区别是什么?EP的能否给我发份操作手册?另外操作面板多少钱一块?较急,请帮忙。谢谢

网友A(2009-05-13):
EP是位置型伺服控制器,ES是标准型伺服控制器

网友B:
我有LENZE的通讯模块,LENZE的机器都能使用,并且提供软件 13056660695

网友C:
我有EVS9323-ES的二手机器和面板还有EVS9323-ET EVS9324-ES EVS9325-EP EVS9325-ER EVS9326-ER 整机和配件有需要联系13221971118

网友D:
我有配件,需要请加我联系QQ:526437631

网友E:
面板不开票450,现货,1381600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