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CS510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06-09-28):
我公司一台ABB ACS510变频器出现故障,输入电压正常,无显示、无输出电压,打开前面板,变频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怀疑电源保险故障,但找了半天,未发现保险的地方,请教各位处理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有直流电压吗?可能是充电电阻坏。如果有变频器启动前就给着运行信号的记录,可确认。ABB的充电电阻是数个两面光滑的瓷片,听说是白金盐电阻。

网友B:
看看有直流24v电压输出吗?如果没有输出,那么很可能是充电电阻坏了

网友C:
I/O板烧了。

网友D:
风机转吗,当上电时?不过不转,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E(2007-08-22):
我们最近也是这个问题,接连坏了3台ACS401,功率4KW

网友F:
查起动电阻,查整流桥,查开关电源...........

网友E:
厂里用的挤塑机配的ABB变频器,已经三四年了,一直很稳定,最近三个月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台ACS510 7.5KW,三台ACS400 4KW接连坏了,其毛病就是面板上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进电源有,Uc+与Uc-之间的直流电压有500多伏,前一台7.5送去修,没有修好,后来买了台新的,后面的三台4KW的干脆不修了,换了LG的,不过我对ABB的变频器还是蛮欣赏的,想尝试一下。

网友G:
这样呀,能否与我沟通一下,或许可以帮你解决该问题!
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H:
ABB的ACS510系列简直就是烂货,一旦出现炸模块,一般主板都会同归与尽,ACS400系列的还可以将就修一修.以上言论知识在下所感,不代表他人意见.欢迎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I:
多大的变频?应该是OINT充电回路或者开关电源坏

网友E:
我的ABB ACS400 4KW 变频器,指示灯不亮,就是直流到电容之间的两个470Ω绕线功率电阻坏了,换了RX21-4W 470Ω的电阻,问题解决了。

网友J(2007-09-29):
我这里有一台ACS510-01-07A2的变频器,模块崩了,看不出型号了,像FP15R12KE3的,不知哪位朋友能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K:
会不会是断线了呢

网友L:
我这里有一台ACS401变频器整流模块炸裂
更换后显示FAULT 24   因没有使用手册与指导师什么报警,请高手指教

网友M:
ABB600  报:juasto  是什末意思?

网友N:
ACS401变频器整流模块炸裂,更换后显示FAULT 24,是硬件损坏,也有可能程序受到影响 .如果需要帮助请与我联系.020-82282650

网友O(2008-10-25):
我公司一台ABB ACS510变频器出现故障,可代码是F0004,怎么查都没有这编号,其他未发现异常,请教各位处理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P:
楼主不妨采用2楼的建议,检查有没有直流电压。

19楼的兄弟,F0004是短路报警,手册上有这个故障呀,没看见?

网友Q(2008-12-23):
本人手头也有一台机器运行报F004 短路故障

网友R(2009-05-09):
你好:请教个问题ABB ACS510 45KW变频器主回路整流、逆变模块检测完好。上电面板显示正常。风机运行正常。按启动键显示FOOO4请问是何故障及原因。谢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有一台ACS510-01-07A2的变频器,模块崩了,看不出型号了,像FP15R12KE3的,不知哪位朋友能帮看一下,谢谢!

就是这型号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厂里用的挤塑机配的ABB变频器,已经三四年了,一直很稳定,最近三个月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台ACS510 7.5KW,三台ACS400 4KW接连坏了,其毛病就是面板上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进电源有,Uc+与Uc-之间的直流电压有500多伏,前一台7.5送去修,没有修好,后来买了台新的,后面的三台4KW的干脆不修了,换了LG的,不过我对ABB的变频器还是蛮欣赏的,想尝试一下。

ACS510用在挤出机上?应该是ACS501吧

网友T(2009-09-15):
我公司一台evs9323-es变频器出现故障,输入电压正常,无显示、无输出电压,打开前面板,变频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怀疑电源保险故障,但找了半天,未发现保险的地方,请教各位处理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U(2009-12-29):
引用 网友E:
厂里用的挤塑机配的ABB变频器,已经三四年了,一直很稳定,最近三个月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台ACS510 7.5KW,三台ACS400 4KW接连坏了,其毛病就是面板上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进电源有,Uc+与Uc-之间的直流电压有500多伏,前一台7.5送去修,没有修好,后来买了台新的,后面的三台4KW的干脆不修了,换了LG的,不过我对ABB的变频器还是蛮欣赏的,想尝试一下。

2007年的 时候ACS510出来多长时间啊?你说的3、4 年有点夸张吧?3 、4年前应该是ACS400系列的

网友V(2010-01-31):
请问,我有个ACS510 主板背面有个贴片R149烧断,请问是多大的?

网友V:
那位师傅可以告诉我,ACS510模块电源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一个电源出来的

网友W(2010-03-12):
引用 网友E:
关于厂里用的挤塑机配的ABB变频器,已经三四年了,一直很稳定,最近三个月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台ACS510 7.5KW,三台ACS400 4KW接连坏了,其毛病就是面板上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进电源有,Uc+与Uc-之间的直流电压有500多伏,前一台7.5送去修,没有修好,后来买了台新的,后面的三台4KW的干脆不修了,换了LG的,不过我对ABB的变频器还是蛮欣赏的,想尝试一下。

检查下开关电源看看,开关管的可能下比较大,震荡芯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貌似510的用的是UC3844的

网友W:
指示灯不显示可以测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如果有检查开关电源以及连线,如果没有母线电压可检查下充电回路即充电电阻充电用的晶闸管或接触器

网友X:
就要就是检测直流电压、冷却风扇工作与否。两者都满足就是控制板的问题。却一项就是功率板或者整流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