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电源故障

楼主(2006-09-28):
我公司一台ABB ACS510变频器出现故障,输入电压正常,无显示、无输出电压,打开前面板,变频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怀疑电源保险故障,但找了半天,未发现保险的地方,请教各位处理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顺着电源输入去查。

网友B(2010-01-31):
请问,我有个ACS510 主板背面有个贴片R149烧断,请问是多大的?我的信箱THJQ

@163.COM

网友C(2010-03-04):
正在研究这款机,还不错的

网友D:
顺着电源进线的方向去检查,应该是可以查到的,保险丝应该是可以查到的。估计是电源板上出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