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A的电源

楼主(2006-09-28):
200A的电源要求:

三相可控整流柜
输出电压:4-22VDC  (可调)
输出电流:30-225ADC
负载: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
励磁绕组电阻:0.08-0.085Ω

请教各位大虾有啥法子

网友A:
解决办法:
1)直接到厂家定货..
2)自己制作:A.可控柜调压器+整流变压器+整流桥组+平波电抗器

网友B:
你买一台开关电源那种电焊机小改一下反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