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输出控制请帮忙

楼主(2006-09-28):
最近遇到一个小工程,是纺织机械。
控制要求:PLC+HMI
1、PLC控制伺服2套,PLC控制变频器2台。
  (通过张力检测器来调节伺服、变频转速)要求高速响应。
2、伺服电机配8位旋转编码器1个。电机转速大约在1000转/分钟。
3、PLC通过旋转编码器的旋转角度来控制14组电磁阀,高速动作。
4、标准模拟输入2点。
5、开关量输入30点左右,晶体管输出30点左右。
注:电磁阀动作角度可以设定,比如YV1(10°~30°)动作,YV2(15°~20°)动作……
要求电磁阀通过旋编码器高速响应。
请各位高手看看哪个品牌什么型号的PLC可以实现此要求?
目前他们是用PLC+HMI+单片机来控制,
转速低时用PLC控制电磁阀,转速高时(单片机与PLC进行通信)用单片机来控制。
缺点:单片机在工业环境下不稳定。

网友A:
‘单片机在工业环境下不稳定’不是所有都这样,和系统设计有关。

楼主:
 目前他们说一些搞技术的去了,一听情况就直接说做不了。
我想PLC现在都发展的很高级了,这点小问题还能难住吗?
我想
是不是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表格高速比较输出模式来实现?
(三菱FX2N)三菱编程手册Page223.[FNC55 HSZ]

网友B:
其实你这个东东,可能只有我可以搞定了。
你现在其实是有
PTO*2
HSC*2
变频器的控制简单可以不考虑。
难点在于你还要14组电磁阀,高速动作,我不知道要高到什么程度,听你说以前是单片机加PLC那么真有可能是比较高的速度。
我可以在V80的高速计数里面直接在硬件上绑定到输出上面,也就是硬件进行比较输出,速度可以达到us级,过光耦后也可以达到10k左右的速度,只是我不知道你的量如何,如果量大,帮你改改设计,但如果量少就不想做了。
你有时间来个电话吧,说不定可以帮你想个办法。
0755-26715432

网友C(2007-01-04):
用西门子专门的位控制模块加PLC即OK了。HMI随便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