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TP170的问题

楼主(2006-09-28):
现在用313c-2dp带2块tp170a,通讯已建立,两块屏的组态一样,但是不知为什么,2块屏的数字输出域的表示不一样,一块屏的小数点就是一个点表示,而另一个屏的小数点则是用逗号表示的,我保证这2个屏的组态绝对是一模一样的。这两块屏的货号也是连着的,说明是同一批货,应该也不是版本的问题。有哪位知道,请教一下。

网友:
这么奇怪?把逗号的屏格式化后重新下装。

网友A:
我用过n个170a了,小数点全部是逗号。

网友B:
我用的也都是逗号,是不是生产地点不同?

楼主:
鬼知道什么问题。要是2个屏都是逗号还好说,偏偏现在是1个逗号、一个点,到时候给别人安装好了,人家问起来,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难道跟人家解释说生产地不同?

网友C:
这个简单啊,需要在控制面板里去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