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密码

楼主(2006-09-28):
请指教。我用的台达PLC-SC501有密码,想解开。我用串口监视软件监视串口。在返回的信息中能找到密码吗,怎么找呢

网友A:
SC501默认密码为fama。如果被修改,不能通过串口监控软件读出。若只是想重新下载程序,则可以先将PLC存储器中的程序清除,操作步骤:PLC断电,打开电池盖--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右面--PLC上电--PLC断电,重新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左面。

网友B:
加QQ群 16361896 帮助你.............

网友B:
进QQ群 16361896 可以解决,,。

网友C:
ES可以设密码吗??

网友C:
刘岩利好! 我的转一圈是500丝。除轴一外,其他轴走行程距离不超过5000丝。 其实我的这个是一个砂轮修整器,用轴一来修整砂轮顶面。用轴二和轴三来修整砂轮左边成型。用轴四和轴五来修整砂轮右边成型。 但是我的修整器有可能用来修整左右不等的成型面

网友A:
ES可以设密码。

网友D:
那ES有默认的密码吗?

网友:
我想把14ES主机密码打开怎么办??/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E(2006-10-28):
TO:瑜珈熊
ES能设密码,如果你是在WPLSOFT软件里,要在跟PLC通讯的状态下点击"通讯"里面的"密码功能"就行了.

网友E:
TO:刘~:ES没有默认密码,要自己在连线的情况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