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inx Enterprise 的通讯

楼主(2006-09-28):
使用RSView ME 编写 Panel View Plus 1000 画面 与SLC 500 通讯时,RSView ME的Local通讯路径被误删,如何解决?
错误信息:
An internal error has occured.You must close RSView and stop the RSLinx Enterprise service before continuing.
Failed to intialize component manager.
Failed to find the topology node in the configuration.
切望大虾相助。

网友A(2008-06-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控制网通讯 怎么也连接不上,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经验共享啊

网友B(2014-10-23):
First check the RSLinx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Setup. This errorwill be generated if RSLE has not yet been configured for the application.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the error. OpenRSLinx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Setup and click OK. Continue to the following steps if the error persists during runtime creation.

1、Ope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ockwell\RSLinx Enterprise and delete the RsLinxNG.xmlfile

2、Open C:\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RSLinx Enterpriseand copy the DefaultTemplate.xml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ockwell\RSLinx Enterprise

3、Remove or Rename the original RSLinxNG.xml file from the directory, and then rename the DefaultTemplate.xml that was just copied into this directory to RSLinxNG.xml.

4、Reboot the computer

我就是这样解决的,很好用。